杂牌845 (傲众)

楼主(2008-10-13):
杂牌845 (傲众)
不能开机,强行开机,
cpu供电正常,pg正常,时钟正常,无复位,
请问故障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117 还有晶振 谐振电容

网友:
先对地打阻值,看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还有IO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其它地方供电,pg,时钟,复位正常么?其它地方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也会引起CPU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