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X23 黑屏

楼主(2008-10-13):
我一年前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IBM X23 。第二个月就在使用过程中黑屏一次,黑屏后任何键都不起作用,风扇还是在工作的!然后得拿下外接电源和电池重新装上,才又能重新开机正常工作!在一年的使用过程中也出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最近这情况频繁出现,我重新装过几遍系统,没用!看样子是硬件问题,有知道的说一下这是哪一部分故障!我感觉像是电源故障!
我补充一点:黑屏后是死机状态,按开关键也没有反应的,但还是开机状态,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拿下电源立即接上,也还是开不了机的,但要拿下稍等一会再接上,就能开机了!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换屏线试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拿去修吧,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判断的。

网友:
顯卡可能性較大。。。。。。

网友:
建议你送到专业维修机构维修,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请大家说一下好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