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代换有什么 原则,是不是只要channel对就可以了啊

楼主(2008-10-13):
mosfet 代换有什么 原则,是不是只要channel对就可以了啊

网友:
除了类型一样外,还有:
封装一样;耐压和电流不小于原管,功耗不小于原管。
饱和电阻越小越好。反应速度越快越好。
重点是前一条。

网友:
谢谢啊,只是它的管子的资料有点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