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奇怪问题!谁能搞定?

楼主(2008-10-13):
今天遇到一块硬盘,一进系统就蓝屏,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结果放入系统光盘重装系统!
装完以后重新启动,发现系统仍然是安装以后的系统,仍然是蓝屏!

于是以为是系统盘的问题,换一张系统盘重装仍然是同样的问题!

于是把在DOS下面把C盘格式化,重新启动后检查C盘的内容,仍然是格式化之前的样子!

用PQ,DM,FDISK,DISKGEN,重新分区,启动后磁盘仍然显示器分区前的样子!

以为是主板或者其它硬件有问题,换过另一台完全正常的电脑,故障现象依旧!

请教各位同行!

网友:
重新加载MBR试过没?或者拆硬盘出来挂到其它正常的机器上(作为现有的系统情况下的副盘)格式化该硬盘中的C盘,看它什么反应..

网友:
再不行就试试用linux试试格盘呀...

网友:
`````

有可能是硬盘保护 或者是硬盘主板的问题

网友:
刚又试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
正准备用PC3000来搞了!

各位达人请帮想法!

网友:
不能写啊啊啊
能读不?

网友:
这不就是只读不写的盘吗?
ST 的好修,
三星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
见过,没弄好!!我那个有保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