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三星scx-4100为什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2008-10-13):
接到过几台SCX-4100的一体机,打印出来在纸的两头有三角形空白块,换过感光豉就好了,但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为什么该机型出这种问题的机率多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我也不想换一个新的感光豉不久又出这样的问题..
三星

网友:
硒鼓漏电,换个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在前一个的时候换新的就好了,只是不知道导致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和如何有效的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硒豉漏电?如果是这样的话,拆开硒豉部件进行清洁有用吗?因为我在前一个也是出现这种问题的硒豉中,就是先进行清洁工作的,只是结果无效后就直接换豉芯了..

网友:
鼓爆光了,机子的工作环境一定经常处在阳光下吧?

网友:
这是钱库用的机子,就不知道他们放在哪儿用了...
只是送到我这儿的两台一样的型号的机子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暴光?这豉放在机子里面的,光线总不至于照到里面去吧..
要不是有人拿它出来晒太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