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故障

楼主(2008-10-13):
一块MSI 845 E NEO 主板,内存不过,换供电管,原型号APM13023N,找不到一样的管子,用P1703BD,代换后2.5V电压正常,开机一路过去,可把字母出完后就没反应,按键盘灯有反应,系统重装过,内存 CPU 电源 显卡等都代换过,确认是好,估计还是主板的问题,但测主板个路电压正常,请教同志们会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写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对头,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