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液晶遇见的白痴问题(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08-10-13):
我使用的是本基地编程器
ROVA-R.RM3251C 乐华通用驱动板用那个软件可以直接VGA接口烧录
老师告诉我用ROVAR烧录软件 运行后我不知道选择那个是烧录啊~~~~~
使用ROVAWRITER按F9烧录后提示Error : Please registor.
新手···学习中···在线等
[
]

网友:
我第一次接触液晶这块····很多地方不懂····
我错误出在最最基础的地方驱动板未加电
现在在研究屏线杂改····各位老鸟有什么技巧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软件要求注册,如果是收费软件则是要
交钱 啦。

网友:
就是呀!本人也是新人,对液晶也不是很懂,特别是驱动板这一块,希望知道的多讲解一下

网友(2009-02-21):
有不要收费的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
大部分烧录软件都是不需要注册的,可能你们拿到的版本不对,要和供货商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