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美格777NS满屏斜纹

楼主(2008-10-13):
满屏斜纹 没有图像  LM1236    lm2469均换过   求哪位 师傅帮我解答一下 怎么回事呗

网友:
应该是不同步。            .

网友:
把加速电位器调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你换一下行场IC周围的行振荡电容试试,还有锁相环电容试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白屏现像吧``  那就是信号有问题吧``有可是TIP122还了``你查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