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星光850超级版风枪不出热风

楼主(2008-10-13):
我的星光850超级版不出热风,不是加热组件的问题,主板故障,连加热指示灯都不亮,拆开,见一类似氖管的东东烧的有些污,怎么检修呢?还有一台大地850风枪热风只能开到最大稍往回调风量就没风了,郁闷中。请求高手师傅们指点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用万用表查下!!!电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塞克的898D 比这个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星光850超级版不出热风,不是加热组件的问题,主板故障,连加热指示灯都不亮,拆开,见一类似氖管的东东烧的有些污,怎么检修呢?还有一台大地850风枪热风只能开到最大稍往回调风量就没风了,郁闷中。请求高 ...

把氖管去掉,两头不能相连。
我修过这故障。

网友:
还有一台大地850风枪热风只能开到最大稍往回调风量就没风了,
电阻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