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有两片回流后一开机就显示OUT OF RANGE H:16.1KHZ V:34HZ,显示器是有信号的,我知是超出范围的意思;;
还有几片没有认ROM,换好的ROM片上去也认不了,3.7.8脚有3.3V的电压,ROM与GPU没有短路与开路,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回事.
显示器

网友:
两片回流后?什么意思。回流焊吗?
说下故障现象。
不认ROM的,可以用软件做备份BIOS,看有资料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