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电压!!!!

楼主(2008-10-13):
请问G2电压在201与202之间一直跳。。。。对显示有影响吗?????

网友:
好像高了吧。你是多大的机子。一般G2的电压是100V。你哪么高的G2电压亮度行不行

网友:
型号是优派E72F 亮度是正常的 G1电压 -15V 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屏幕靠左的地方有一条有一点点宽的竖线在闪 其他电压都正常的,,是什么问题啊????跟G2的电压有关系吗 不会是哪里有虚焊吧?

网友:
你说的好像是场幅有问题,G2是亮度控制。亮度没事不用去想哪里的事。看看场激历和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影响.改变分辨率和刷新率看一下故障是否有变化.

网友:
改变分辨率和刷新率问题依旧,,不过分辨率从1024该到800明显宽度变大

网友:
G2 电压属于正常范围 查一下 场激励..

网友:
一般G2 1到2V G2 电压估计影响不大,有的时候是你万用表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种现象,像是高压包的振铃
或者因为是偏转的振铃,在珑管机上这种现象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