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长城P4电源滤波电容更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13):
长城P4电源 两个个大滤波电容型号是330uF 200wv ,请问高手可以换成以下这两款型号的滤波电源么?如果能的话,哪个款更合适?

日本蓝宝石nichicon 200V 470UF 高压电解电容

显示器配件彩电配件400V 330UF大滤波电容

网友:
如果线路上不想改变的话,就用200V蓝宝石的2个吧。400V的一般单个使用,相当于两个的660串联。

网友:
没问题,成对儿换。。。。。。。。

网友:
怎么会哪么低的耐压呀。你是不是搞错了。要是真哪么低耐压的话。哪是可以的因为滤波电容是较大的好

网友:
ATX电源合上都是用200V耐压的两个串起来的设计,用均压电阻各分担一半电压,即每个150V左右,一点也不低。400V的是为显示器线路单个使用的,如果也用两个串的,容量比上面的蓝宝石的小,而且有点浪费。

估计你并不了解电源。

网友:
哪只能说我也学习了。 要是串联哪是绝对行的,两个电容一样的才行

网友:
电容串联使用,可承受的电压是两个电容耐压之和,容量为单个电容的一半(前题是2个电容容量一样),如2个330UF/200V串联使用,耐高压约为400V,容量约为165UF左右,所以以上用于开关电源的电容更换,选 用470UF/200V的换用电路上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如此详细的说明和建议,也谢谢新正雄 ,以后还要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换的时候顺便看看并联电容的100K电阻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