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av/d915pgn

楼主(2008-10-13):
intel d915gav/d915pgn 该主板CPU不工作 一般是哪的问题啊(电压正常) INTEL的主板怎么这么不好修啊
cpu

网友:
LZ
你这个问题问的他广泛了
到新手区去看看不跑代码的帖吧
如果是熟手
请把检测经过发上来

网友:
如果电压均正常的话,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电压正常 偶尔还跑D3D4当内存 这款板子我以前也修过 是CPU供电电路管子和辅助供电烧 换好后 当内存 bios 是好的 座也不虚 没修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主板有没有通病 什么的 因为这个主板 就好出这两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