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里的 5v是通过什么方法变成3.3v的

楼主(2008-10-13):
看到5v和3.3的变压器输出绕组是一样的,是通过什么方法变到3.3v的。

网友:
没有具体的线路怎么说,各种方法都有,还有12V转到3.3V的。

网友:
看不懂,最好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采用磁放大器电路或DC/DC电路,通常磁放大器电路用得最多,因为结构简单、成本低。磁放大器电路简单地讲就是通过调整串联在相应回路中的电感直流成本来改变其磁饱和,进而影响阻抗(电阻)来达到调节电压的目的。

网友:
这是主电源输出部分, 楼上说由电感改变了输出电压,应该是我想知道的答案,靠电感那几圈线圈能有那么大的压降吗?请详细告知原理 !!! 另一个问题:-12v输出的地方本来已经有双二级管整流,还多加了一个二级管是什么用意?谢谢

网友:
你这个电路图应该是长城300P4,其中L13就是我说的磁饱和电感,控制电路是以R34、R35、R33为取样电路,WD2(TL431)为反馈控制,Q9(2SA1015)、D23、D24、L13为控制执行部分的。“靠电感那几圈线圈能有那么大的压降”就是磁放大器的特点。
至于-12V输出多加了二极管的问题我也有一样的疑问,但据我实绘一些电路,在一些电源中这个二极管实际位置上是短路线,也就是说可以不用。

网友:
-12V输出多加了二极管,我的看法,因为—12V负载轻,输出的电压的绝对值能高一些,加个二极管,使+12V与—12V两个电压的绝对值相等。

网友(2008-12-26):
加二极管是为了减小反压的,12V电压较高,反压时,容易击穿快速整流管,特别是整流管取值小时,加上一个二极管相当于串联,而耐压增加了一倍,安全系数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