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晶振复位正常!!

楼主(2008-10-13):
说是经验,可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没有复位为什么和北桥通CPU的AD线有关.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大多想到的都是与南桥,晶振啊.并联电容啊之类的故障.我的思想也是这样的.可以经测试发现是北桥虚焊的问题.
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这种现象.注:在开机情况下,复位灯常亮.蜂鸣器常响.用手摸住晶振,测主板复位电压正常,异响消失.但还是档FF

网友(2009-07-15):
没有复位为什么和北桥通CPU的AD线有关. 你碰到过?

网友:
复位不 会跟 北桥空焊有关。
北桥短路是可以导致不 复位的 。

网友:
但.有的主板不上CPU就没有复位.你是指的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