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6

楼主(2008-10-13):
清华同方的品牌机板子  电压正常跑C6  接口换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各位高手  觉得应该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查查内存电压.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内存吧,它到了高速缓存自检了啊,内存还没有读完啊,你可以换内存试啊,或你可以测一下排阻啊

网友(2015-09-09):
接口是什么情况

网友:
测内存电压,清插槽,刷BIOS,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