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哒哒响

楼主(2008-10-13):
硬盘通上电,里面哒哒的响,检测不到硬盘。有办法修吗,

网友:
磁头坏一般没法修复。。。。。。。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修起过
不晓得那位高手愿介绍一二

网友:
有换磁头的工具就不是一盘的维修了, 在专业到非常专业的维修了. 工厂级的维修,

上次我为了学习,研究, 拆了一个硬盘,把全部里面的东西都拆下来了, 装上去之后磁头就擦盘片了,

网友:
没半会.                    把硬盘丢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样一个盘,磁头坏了,报废。

网友:
磁头坏了,如果里面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就扔了再买新的.

网友:
头坏,K0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