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关管P6NK60ZFP的代换

楼主(2008-10-13):
技展的17显示器 开关管为P6NK60ZFP 请教如何代换

网友:
6A、600V以上的mos管

网友:
其实用7N06B或是K2645都可以

网友:
对于电源管的代换应先查其参数,比较手中有的管子或能够买到的管子,选择相近的进行代换。要注意:IDS,VGS,VDS,RDS

网友:
一般的场效应管啊,K2645,K1507 等等,只要600V 6A 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是电源部分的场效应开关管,彩电或其他小家电电源上的,都通用。只要功率够大就行。如5N60,8N60,10N60,12N60,K2645,市面上易购。

网友:
我只准备了2SK2645和BC40两种管子,几乎可以代换完90%以上的各种机的电源部分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