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3

楼主(2008-10-13):
一块462针的升技主板,via芯片,phoenixbios 的主板跑到C3后就反自动断电,再开也一样!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应该是跑到03就自动断电!急求指点,谢谢

网友:
小毛病

你 仔细检查以下  CPU   的 风扇吧!  有可能是  CPU 散热不好  温度过高 自动保护了  .我见过很多那样的板字

网友:
换一个CPU啊.
看一下开机建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