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讨论]将ATX电源改装成维修用可调电源

楼主(2008-10-13):
  市面上有不少的可调电源,但使用效果都不太好。主要是受成本控制,市售电源的输出电流较小,基本达不到说明书中的2A以上。多数在2A以下性能才能稳定。输出电压范围也较小,一般在20V以内。
  维修用电源比普通稳压电源要求高,比如对电压、电流的控制范围,控制精度都有要求。如修CRT显示/电视机要求50-120V/2A的电源,修笔记本要求17V /0-3A,等等,要求能在负载短路时也能保证电压恒定,电流只输出限定值而不继续增大。这样的电源才是较理想的维修用电源。
  ATX电源能输出大电流(5-20A)并且有非常稳定的性能和成熟的技术。如果改成可调电源,因该能满足作为维修电源。网上有很多用ATX电源改为可调电源的文章,已有人做出输出2A,0-110V稳定可调的电源。电压的稳定就不讨论了,该电路的特点是利用494 16脚做电流负反馈引入脚,控制输出电流恒定(限定在指定的最大值)。
  下面是我根据资料,在张老的指点下改装的一个输出:0-30V,0-5A可调的电源。

  待改装ATX电源正面图:

  改装后图片:

外观图一

外观图二

  在外壳上转两个洞,安装电压和电流调节电位器。我用的两个黑白电视机上的10K,手感较好(比如电压从0-16V调整等很平稳),但后半段调整值变化较快(还需要改进)。

钻这两个洞费了不少力,后来用电钻终于搞定。

  不要小看了这些工具,还是用处挺大的。后面电路板有需要砖孔的地方都好解决了。用了才知道要学好多东西:钻墙常用5mm的水泥墙钻头,我上面那两个洞要用钻铁皮的,要配6-22的钢铁钻头,钻电路板上0.8-1.2的用木工钻头:

里面的东西:

  去掉393等元器件,去掉494(除8、11、5、6外)其它脚的元件,按后面的电路图装上494外围的元件:

  将不相关的电路全部焊掉,要避免有短路的地方:

  只保留+12V整流管,去掉其他各路整流元件。将滤波电容换成35V(我手上只找到这个,可换更高耐压的),这个电源的整流是两个FR302,100v,3A,电流峰值100A  8ms。 用来做 5A/30V输出足够了。

  这个电感是原来3.3 v滤波电感,把它由双线并绕改成串联,增加电感量,已获得更好的滤波效果。5W1欧姆的电阻是电流取样用的(看电路图),没找到0.1的。

  高压侧的元件就不要动了,将+5SVB待机电源的12v这一路(这个电源实测输出11.5V)直接连494的12脚和电源风扇。待机电源的+5V空,也可直接引出做固定5V用,但要注意其输出电流只能在1A以内。

最后上电路图:(网上很多图没标元件的具体数值,我标上这个实验的数值)

网友:
老曾好快,还没写完。下步想装上数显,和用数字电位器取代目前的电位器。

网友:
原电源PCB上没多少元件,是因为改装被拆了比较多的东西?

网友A:
电视用的电位器是不是阻值指数变化的哪种呢?换成直线式的可能就解决后面的变化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用的电位器是不是阻值指数变化的哪种呢?换成直线式的可能就解决后面的变化快的问题了。

可能是,早期的音量电位器好多是指数率变化。

网友:
可调电源很便宜啊,我有个数显的,带短路保护,可以把正负极直接短接也不会烧,保护功能完善,我在想,余管怎么加短路保护功能,要是没这个功能,不是经常会烧坏?

网友:
ATX电源当然是有电流保护的了,并且是可调(设定)的,比如10MA-5A,只能输出设定的电流值。本电源的 494 16脚的电路完成这个功能。

限制输出电流这部分功能还没测试,这个电源还有不少问题,期待大家公共交流。

网友:
我知道老余贴上来这个帖子的意思是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起讨论。最后可以得到一款价格比市场上的低、性能比市场上的好的DIY可调电源。希望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多提建议,使用可调电源的朋友多提想法和意见。

网友:
哦,想起来了,TL494在ATX电源里只用了电压取样放大器,也就是1,2脚,15,16电流取样是没用的,15脚接了基准5V,16脚接地了,防止干扰,但是要把这个电流取样放大器用起来也要加装电路啊。

网友:
我参考的资料:
(电路图和我发的都一样)

1、[转摘] ATX 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已成功)
http://bbs.chinadz.com/dispbbs.asp?boardid=36&Id=453905&page=2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份图纸,ATX 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照图找一个废电源,自己改制居然成功了,改制后电压0——44V 无级可调,电流0——5A,也可以制作正负44V 2A ,可调电源,图中参数都是实际测量所得。变压器是原来的改制的次级线圈重绕,由于线圈比较少,最好不要变动磁芯。网上有怎样取下磁芯的方法,我直接拆线圈,没有动磁芯,重绕后通电没有任何声音。我用的IC 是KA7500B(和494 通用),主电路在通电前,在电压调整电位器串联7欧姆电阻入地(不串有死角), 用示波器测过7500输出波形,准方波,且占空比可调。两脚电压都相同在2V左右。主电源变压器绕制方法:把原来的次级线圈全部拆除,用约0.47左右的线(原来12V 用的线径)四线并绕约18砸.7500的5脚和6脚的电阻和电容不要变动。使电源频率和原来的变压器对应。这样改造简单。输出可以用原来12V 的整流桥,用两个可以改成正负可调电源。该电源相当稳定。12V辅助电源可以直接驱动冷却风扇。

2、[转摘]用ATX电源改装成可调电源
http://elecm.com/bbs/thread-1725-1-1.html

  PC 电脑的ATX 标准电源技术成熟可*,电路简单,廉价经济,功率适中200-300W。将其改造成0-110 伏的通用直流可调电源,并且0-2A 可调限流。非常适合家电修理、电子爱好者、学校实验室等使用。其它杂志上见过废电源改制文章,都是固定恒压输出。本文改动较大,包括主输出变压器,电流电压反馈环节,电压电流给定环节,及输出整流电路,去掉电源开关机电路等。适合于有较高水平的爱好者。如从新制作电路板批量生产也容易。 本人改制两台,一台用于某工厂230W110V 直流他励电机测试,另一台用于模拟直流埋弧电焊机输出电压,调试焊接控制电路。因为带有完善的恒流特性,使用安全可*,两年来使用效果非常好。现奉献给大家,仅供参考。
二、 改制说明
  改制后的电路如图(1)。为了尽量减少投入,大部分采用原部件。依据电路图把LM339 周边器件焊掉,开关机器件去掉,主变压器,各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滤波电感全部焊掉。然后清理线路板。注意保护好主变压器和滤波电感以便改制。按下面说明选择器件,利用原来焊孔和线路计划安放新器件,因为器件较少很容易放下,无法走通时可通过切断,焊连线跳线措施如图完成线路。
  输出部分主要是变压器TF2,因为输出电压较高,需要改绕二次线圈。方法是:将变压器磁芯加热70 多度(温度不能太高),拆开磁芯,然后拆掉外层的一次绕组,记清这一绕组的匝数,注意保存绝缘材料和原铜线一会再用。接着拆掉所有的二次绕组,只保留最内层的一次绕组,检查内层绝缘材料是否破损,必要时再加一层胶布,注意如果击穿将使次级输出带电,很危险!准备直径0.47 铜漆包线10 米,这点铜线到电机修理部去要一般都能给。因为肌肤效应关系如果有够粗的多股纱包线更好。绕法是3根1 组共2 组,做好标记,6 线并绕27 匝,不分层,绕好后把一组头和另一组尾相接做为接地端。再用绝缘材料包好,这一层间是高压一定包好绝缘材料。最后把拆下的外层一次线圈原匝数原方向绕会。按原来样子焊好外引线,二次使用原12V 输出的引角。外面再包上一层绝缘材料。装好磁芯,注意气隙保持原样,用胶粘牢。
  输出电抗器L8 使用原+12V 输出的磁环线圈,原是3 根粗铜线并绕改成串联即可,以便增大电感量,其它线圈去掉。
  整流管采用5A300V 的快恢复管如RU4。输出滤波电容150uF200V,电压反馈和给定如图。
  电流取样电阻使用5W0.01Ω两只并联,C36 0.1uf 滤波电容。信号经R27 10k 电阻限流到494 的V2 同相输入端,V2 的反相输入用于反馈和给定,反馈属于PI 调节。本电路巧妙利用V2实现电流反馈控制,没有增加其它部件,最大限度发挥494 的功能。
  散热风扇由20V 辅助电源加装7812 降压供电,因5V 输出已不用,辅助电源功率够用。其它部分可参考494 说明予以理解。

网友:
很好,废物利用。
我搞了这么多年开关电源,怎么没想到利用废电源做个可调电源呢。

网友:
很好的文章。不过涉及到变压器的绕制,对于我等菜鸟来说还是太麻烦了。

网友:
我做的0-30V,直接使用原来的变压器(12V那组),估计40V以内可不用改动变压器。

网友:
余管这帖子太实用了。
很早就想改装一个,又不知道好的方法。
学习下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建议用指针式的电压、电流表,观察更直接。
手机维修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指针式的电压、电流表,观察更直接。
手机维修常用的。

用M8做个数字的电压、电流表也不贵,3-50元内吧,这是下步了。现在是讨论下该电源在设计上是否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余管这图没改主变压器,而另一篇文章又写
输出部分主要是变压器TF2,因为输出电压较高,需要改绕二次线圈。
不改最好,改起来难度系数大。

网友:
Google 真强,刚发几天的帖子就排在开头了!

我也在改ATX电源,昨天刚刚烧了一个,今天继续

现在有两个方案,1是重绕变压器,用源12V的输出电路部分输出改成37V;2是不改变压器,因为变压器都是双线或多线并绕,线组重新编排一下顺序即可。

网友:
我也倾向指针表,反映速度相对快一些,价格上也便宜一些,而且相对简单些。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业余的。

用高速AD测开关电压不准,有跳动(我用单片机AD测出很多毛刺),即使用积分电路测电压、电流也有问题,我把数字表接入测电压不对,相反用模拟表头就没问题。 可能需要要加有效值电路吧。

网友:
从一堆旧货中翻出个老的AT电源,不知道能不能改呢?

网友:
AT 没待机电压。我这个是有 12V待机辅助电源的,494和2个推动管是12V待机电源供电的。

网友:
如果用 指针表,自己买个电压、电流表装上就行了,更简单。

网友:
我用电动车充电器(有494芯片的有3842芯片的,我用的是494的,类拟于电脑电源)改装过0--60V的可调,操作起来比电源盒简单,在充电器的板上原来就设计有可调电阻,但是可调范围小,改装时需要把稳压取样这一路做适当的改动就行了,另外滤波电容也需要加大耐压和容量.如果你想扩大容量,还必把两个功率管的发射极限流电阻根据需要减小.我现在做的是两安左右的.

网友:
好点子:yzz163 (余振中) 高人
但是我担心的:
1:不怕电压不准确,把顾客笔记本烧坏?
2:要是忘记改电压,直接插上用电设备,(人有三迷)那........
yzz163 (余振中) ,别生气,我不是抬杠

网友:
1:不怕电压不准确,把顾客笔记本烧坏?
---------------------------------------------------------------
这个问题,你用过电脑就知道。ATX给PC提供3.3V 5V 12V,给主板、硬盘、光驱。。等等供电。ATX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就不用我来证明了,这就是为啥用她来改装。

2:要是忘记改电压,直接插上用电设备,(人有三迷)那........
-------------------------------------------------------------------------------
没有任何一个电源能知道它后面的负载需要多高的电压。这种故意往坏处整的,不可能有办法解决的。

不过我期望这个电源在负载短路时仍然保障输出端电压不变,电流在限定的范围内不在增大。(这正在测试中)

yzz163 (余振中) ,别生气,我不是抬杠
-------------------------------------------------------------------------------
只有在技术上从不同角度、观点出发,相互“抬杠”才可能使自己技术进步。

网友:
改AT电源也没问题,它和ATX原理差不多,不同在5VSB上。

网友:
谢谢了
正在研究怎么改AT电源!反正是旧货不怕他爆!

网友:
滤波电容用耐压高的。改好后,只要注意检查电路图上494相关脚的元件,不会爆吧。

网友:
AT电源改好了
样子有点土

我想吧可调电压增加到50V,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
管理员的ATX电源改装进展如何,
怎么好久都没消息了?
观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业余的。

用高速AD测开关电压不准,有跳动(我用单片机AD测出很多毛刺),即使用积分电路测电压、电流也有问题,我把数字表接入测电压不对,相反用模拟表头就没问题。 可能需要要加有 ...

       我也不太懂,好象要软件滤波。一般简单的方法是取8-20多个值,去掉头一个(AVR)取平均值。复杂点的是去掉最大和最小值,在取平均值。这样就不会有跳动了。
      另外,检测电路的滤波要好。AVR还有个静噪ADC功能。

网友(2009-03-26):
请问楼主:能为我们提供一张需调换或增加的阻容元件清单吗?以便我们好备料采购元件。为楼主添麻烦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请问LZ改的电源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LZ的动手能力值得称赞,废物利用也是值得提倡的.
但有些地方似乎有问题~~
ATX电脑电源精度差、波纹大、保护性能一般,并不像LZ说的:"ATX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就不用我来证明了"
另外ATX电源原是定压设计,不知改过的电路会会不会没准哪个电压\电流的情况下就自激了,然后就能看到开关管放烟火~~~
不安全的感觉,电源不值多少钱,烧了别的东西可就太不划算了~~~

网友:
照楼主图纸改了个长城494+339的ATX电源,辅助电压正常,但没有输出.请问楼主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求楼主改后正常的494各脚电压...................

网友:
呵呵,省钱是省钱,不过感觉要花的时间太多了,

而且像我一样不太懂得改的话一不小心烧了,爆炸的话还会怕怕的,

网友(2009-05-08):
请教LZ,我依图纸改后,电压只能达到25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改动变压器,本来是50%的占空比再怎么调12v也上不了30v吧,望指教

网友(2009-08-22):
请问那个输出端的320欧姆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不会造成短路吗??

网友:
呵呵,我改造成功咯,电压0到28V,电流未测

网友:
太实用了,重绕开关变压器难度大。我是利用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36伏、48伏的改造,资料正在整理中

网友:
请教LZ,我依图纸改后,电压只能达到25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G:

我的只能调到28V,只用低负载。因为我的目标是0-5A,0-25V。就满意了,在大范围的电压,只有调整变压器了。

网友(2009-09-26):
改造过一AT 电源,最高空载电压为28V,加负载(10欧电阻)后,电压降为25V,电流为2.5A,怎么调整也不能稳压。TL494芯片15脚接+5V、16脚接地,请问余版如何进行稳压。

网友(2009-10-31):
回复 网友H:
用万用表试测了一下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我多路输出,最高有近100V(交流电压),这些输出可不可以用来改造呀?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我热血上升,只想弄个14——20,用来修本子的,买个新的300多。自己DIY一把。

网友I:
看电路图中有电阻R32标示“未用”,是什么意思?
是直接用导线把电阻所在的地方连起来呀?还是直接去掉电阻,这端悬空呀?

网友(2009-12-01):
问题已解决,加装了电压表和电流表,像模像样的! :lol

网友:
请问余管 ,  半成品做出来了吗?
我的疑问是不改变压器, 能上到40V吗? 我印象中12V的峰值也就40几伏 , 要是上到40V电压, 占空比是不是太大了?   即使暂时能用 , 会不会存在隐患?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 介绍的挺详细  我正好有废弃的电源  看了楼主改造电路图 心里有谱了 准备把电压 电流指针表也加上 这样就方便多了  准备制作一个 谢谢

网友(2010-01-14):
版主这个改造非常不错,我从一楼一直看到末尾,也准备试一下,谢谢,制作这个教程

网友:
我改的.0-25V.0-12A

网友(2010-03-09):
看电路图中有电阻R32标示“未用”,是什么意思?
是直接用导线把电阻所在的地方连起来呀?还是直接去掉电阻,这端悬空呀?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导线把电阻所在的地方连起来。

网友:
请问余管 ,  半成品做出来了吗?
我的疑问是不改变压器, 能上到40V吗? 我印象中12V的峰值也就40几伏 , 要是上到40V电压, 占空比是不是太大了?   即使暂时能用 , 会不会存在隐患?
引用 网友J:

40V要改变压器,加绕几圈。

网友:
做好的朋友,放图上来呀。加上电流、电压表,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