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RT显示器上的晶振二脚都是1.1V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08-10-13):
联想CRT17纯平请问一下CRT显示器上的晶振二脚都是1.1V是好的还是坏的无指示灯300V有其它我不知道在哪量请高手赐教一下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一般都是1V左右,你那个晶振是正常的

网友:
主板晶振不是要有个压差的吗不然不能起振的?

网友:
是正常的,测量点要自己多看资料,多练习才行.

网友:
晶振两端的电压值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不同的电路设计有不同的电压值.我们用测量电压来判断晶振是否已经起振.对显示器而言.晶振两脚的电压值一般相差0.1-0.4V左右我们就认为晶振已经起振了.
[
]

网友:
哎修的少经验不够查了一晚上原来是微动开关松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代换一个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
代换法有些时候最灵验了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没有我一般是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