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D865PERL主板,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时不复位,

楼主(2008-10-13):
客户送修一块原装D865PERL主板,不插显卡,有时代码正常,有时不复位,CPU无电压,AGP插槽下面二个三极管代码正常时电压如下图
只要和上图电压不符,主板就不复位,三极管也换过了,两个三极管与LM258相连,换了也不行,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请赐教

网友:
不正常时的电压多少?1号MOS管好像是输出的内存电压。然后又通过MOS管输出1。5的北桥供电。1。4的话都有点不正常。

网友:
北桥空焊了,我刚修了一张同型号的原装板

网友:
我有5块这个板 本来是好的  放了一段时间没用  都变成这个现象了  有时开机保护  多开机几次 就是这样  时钟IC  晶振  都换了  就是IO没换  没得代换的  是不是IO得问题啊

网友:
我认为是北桥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