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GL-MX反复重启

楼主(2008-10-13):
偶尔,有时候频繁,有时候不频繁,跳的时候CPU供电无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换了CPU供电管,加焊了ATX,换了I/O

网友:
楼主查一下复位电路啊.
看一下I/O 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三,电源如有问题,修主板等于0

网友:
重起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啊,有没有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