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焊盘掉点修补心得

楼主(2008-10-13):
  有点位图的本本掉点了用飞线连出去就可以了,不过没点位图又查不出此点通啥地方就郁闷了。这郁闷的事还真给我碰上了,前几天一客户拿了台不知道叫啥牌子的本本,说是国外的,故障为加电不启动,拆开发现南桥烫的能煮鸡蛋,准备换南桥,发现底部打了层厚厚的胶,不是点胶,是整个焊盘上打胶,取下桥后,发现有3个点掉了(预料之中,对付这种情况我是没什么办法,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洗干净后仔细一看郁闷了,3个点的线是埋在第2层,看不到走线,遂用小刀刮掉点PCB,看是不是接地,结果不是,用刷子查通哪,刷了半天就是听不到响,准备判它死刑,客户说再让我试试,看有没有其他办法,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直接BGA了,结果还是没用。
  点了根烟细细思索,想起来前天用的导电银漆还有一点点,不如用这个把那残点盖上试试,等银漆干了用绝缘漆把残点圈补一下,上BGA,竟然好了。
  不知道此方法对大家有没有用,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我用焊锡直接溶解在焊盘上,弄平,也行,还有桥上的PIN掉,我也用此法。很管用。

网友:
IBM T系列的机器显卡老是掉焊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太神奇了,银漆可以跟焊球熔合?不过有时候还真是没办法的,就像有的T40系列的显卡粘得牢牢的,烫开发现焊点掉了,走线又不在附近,就最头疼了,如果机子原来能亮的,就只有赔板兼赔钱了。。。

网友:
做BGA前我也不知道焊球能不能跟银漆融合,纯银的熔点要9XX度,这银漆干了应该跟这温度差不多吧,所以做BGA前我就先实验了下,把银漆涂在PCB上,再把焊球丢上去,用热风枪吹上去,果然是能黏附上去的,所以才大胆的上了BGA

网友:
这个方法在关键时有用的用

网友(2008-12-23):
不知道楼主的银漆是啥样的

以前修键盘都是用的那种100多一小瓶的那种(好象是英国也不知道是美国货,而且分量很少,而且很容易挥发)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人,这方法也想得出来,不过银的熔点高没关系,但银不易氧化,易上锡,所以以前好的元件脚都镀银,连铅条也有银,就是为了容易上锡的,与银的熔点没有关系的,实际上银元件比铜元件更容易上锡.

网友:
疑问的是:楼主的机器,除了南桥,北桥,显示卡下面也应该打了胶吧,您是如何拆南桥,而保证北桥,显卡下面不爆锡呢?

网友:
银的东西焊接不要用松香助焊剂,你试验一下就知道什么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TM带胶的直接报风险 爱修不修 不然赔死~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银漆,能不能说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看明白!你的银漆下面是和pcb的线路融合了吗》?还是没管就直接上的银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