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哪个高手帮忙

楼主(2008-10-13):
AOC17纯平显示器型号7K1r  好模糊 看了花眼睛 是什么原因 我把后盖打开了看到有一根黑线掉了不知道插那里 线是在电子枪的上面的 下面接在高压包的右边

网友:
你看你不是维修人员,  那线你不管它  但是你不要把它和那些电路相碰了 ,模糊是行输出的问题了 ,你可以调行输出的聚焦,但注意是高压哦 ,小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调一下聚焦

网友:
模糊一般是聚焦的问题,管座聚焦盒漏电,高压包上的垂直水平聚焦调整失调,高压包坏等都可能造成显示模糊!

网友:
你连哪里调节都不知道,就不要弄了,免得电到你了。
轻微电一下就当电疗了,要是电重了后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
管座漏电的可能性大,聚焦电压失调的可能性不大,菜行损坏的可能性也很小。

网友:
谢了 调好了 但不稳定 有时一衫一衫的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