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3):
IBM R50E一台, 待机电流0.03, 3/5V输出正常
开机即短路, 查得是5V电路问题. 断开5V电感, 在电感前后分别加小电流5V电压, 显示电流为0, 无短路,但当焊上5V电感后,加小电流5V也显示短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请各位大侠赐教!!
问题

网友:
3V5V都能正常输出,一般情况下5V不会短路,要短3V比它更容易先短。请试着查一下CPU电源驱动芯片3415,就是3205所指挥那两个小10脚,一般是相对远离CPU的那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