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了,求助(内图)

楼主(2008-10-13):
一块945G 板子,神州的,型号是HA-LC1    ,先是用的好好的,就是在一次停电后,板子就点不亮了。长按电源键关机也关不了了。

拆下后测试,发现:CPU不发热,   南桥有发热。求各位高手路过指点一二!!!!!!!

以上写的有错误:板子可以用开机通电,也就是说CPU风扇是转的,但是显示器无显示,也就是说主板未运行。只是通电了。

网友:
你的板字可能是南桥坏了,你的是不通电就发热还是通电后才发热啊,如果不通电就发热那就是桥坏了,如果通电后才发热,你可以测一下AGP和北桥的供电啊,特别是AGP的供电啊

网友:
说清楚,你那点不亮是不通电,还是通电不工作,如果是不通电你就查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看下IO,看下门电路,查下南桥是否损坏,再看是是否为12V短路?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补充:如果是通电不工作,你可以根据检测卡的代码来检查了。

网友:
以上写的有错误:板子可以用开机通电,也就是说CPU风扇是转的,但是显示器无显示,也就是说主板未运行。只是通电了。

网友:
希望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 菜鸟。。。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换电源试试

网友:
换过了!!!!我主要是卖电脑的,电源有的是呀

网友:
如果能触发开机,那插一个诊断卡,看代码是什么,CPU无温度则看看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3.3V是否对地短路呢?

网友:
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多是IO坏了,IO内部短路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南桥坏了.
开机电路中是最后才跑CPU的.
如果运到南桥后再坏后有可以也会热.
是不是CPU插座有问题啊

网友:
多开一会 再摸摸北桥和南桥看有没有正常温度

网友:
唉,下个资料也要设那么多的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