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点不亮

楼主(2008-10-13):
我手上有个昂达的N61G主板,上诊断卡显示FF,点不亮,CPU有供电,1.6V左右,内寸那里电压也有2.66V,是不是有点高,发现内存供电那里有两个器件发烫,我跑了一些电路:红5V——三极管S8050的1脚,2脚、3脚——L324,L324主VCC是有黄12V直接提供的,L324——两个效应管15N03、90N3,这两个效应管分别一脚输入——W83310G的5-8脚,W83310G输出内存2.66V,现在效应管90N3有点发烫,S8050也有点发烫,L324、90N3我都换过不行,现在只有S8050没换,没有替换的。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导致这两个发烫!

网友:
LZ
请注意故障描述更有条理一些

先把所有关键点的供电检查一遍
VCORE  内存2.5  ,1.5V,1.25V

刷BIOS
如果都正常,就要注意下桥空焊没有.此类板子最容易出现这故障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现在发现北桥的电压没有1.5V,有个RT9202的,输出没有1.5V,手上没有这个IC,能从其他点上连线吗?
谢谢孤帆远影的提醒!

网友:
这个RT9202是这个板子最容易出问题的,北桥没有1.5V一般都是他的问题。我修过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