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分辨率高显示不了

楼主(2008-10-13):
显卡无法显示高分辨率,只能进安全模式,或者 600*480 这问题应该是供电不足的情况吗???高手指点我一下告诉我维修方向

网友:
1、换台电脑试卡
2、用软件测试
如果是卡本身的故障,显存与GPU都有可能虚焊或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