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17纯平显示器光栅闪烁(已修复)

楼主(2008-10-13):
EMC17纯平显示器,无信号时提示匡显示正常,系统起动时光栅频率很快的闪烁,象一开一关一样,随后闪烁变慢,当出现桌面时,停止闪烁,所有显示正常。显示器关闭再开,闪烁2、3下后正常。求大家给个检修方案,谢过先。

刚开始以为虚焊,结果把整板焊了几遍,没有效果。分析现象和分辨率有关,而影响分辨率的电路是CS校正电路,逐一测量CS电容容量,没发现问题。但还是认为是这里是故障根源,找个逆程电容,逐一并联在CS电容上,发现并联到一个400v 224j的电容上时,故障消失,应为这个电容性能不良,更换故障排除。刚开始以为故障于温度有关,好像虚焊,结果练了半天焊接,走路不少弯路。以前遇到CS电容不良,是画面左右抖动,这回有上了一课。

网友:
用手拍打一下显示器看故障是否有变化.不正常的时候可以监测一下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