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BG2 E9故障

楼主(2008-10-13):
今天接到一块INTEL D845EBG2主板,开机后字数码跳到E9 然后EB就不跳了。还有一声嘀的报警声,主板亮,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高手们请教一下。
主板

网友:
CPU没有插,或是没有接好,取下CPU座子,看看下面没有异样,有没有异物
可以用无水酒精洗一下,最好用灯烤干即可

网友:
嘀的报警声说明自检通过,主板亮了还有什么问题啊,难道死机了?不要老看检测卡。检测卡也会跑乱码的

网友(2009-03-16):
bios 出问题了

网友:
bios的问题。我上次就修了一个

网友:
论坛上搜一下E9毛病。大多认为是BIOS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我一片同样的板子,也是同样的故障,因为没有刷BIOS的条件,胡乱折腾,现在干脆不走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