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我有一款技嘉SIS964的主板,故障是常报D0,待机正常,内存、显卡、CPU供电均正常,但是在内存下方有两个D1703管,三端分别输出1.8V、5V、3.3V,这两个管子与北桥非常烧手,请问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造成报D0的这种故障,如果不是,应该怎样解决。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主板报D0--D4都是内存没有通过的原因,这种现象常伴有蜂鸣声,就像没有插内存一样的报警声,
解决方法如下
1. 更换内存
2. 检测内存关健点电压是否正常
3. 检测内存至北桥之间的电路是否有故障
4. 更换内存插槽
我遇到到D3+报警,更换内存插槽解决问题

网友:
同意2楼的说话..

网友:
我试试
原来是这样,那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