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D845GV不触发

楼主(2008-10-13):
INTELD845GV不触发 IO已经换过还是不行触发开关有3.3伏电压啊
急求维修思路

网友:
intel AF26要对地短路,IO对应的某脚为低电平,IO才能触发:也就是intel 要上CPU后才能触发的原因.

网友:
请问AF26是CPU座子的AF26吗?

网友:
上了CPU 了啊

网友:
看看 晶振电压对不 如果不对的话换下 在不行就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