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XB-SA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13):
多数情况下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开机后很不稳定,经常蓝屏;偶尔还会不能开机,好像是在循环检测内存的样子,就是跑到检测检测内存那里,一串数总在那里循环跑,跑完之后就死机了,并且之前如果按DEL进BIOS也会停止内存检测死机.
    更换内存后现象依旧,各部分供电正常;诊断卡总是停在25,因为已经硬件检测完毕开始启动系统了还是25,所以以为诊断卡有问题,可换了一个还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看能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下压NB,先检查NB是否空焊
刷BIOS

网友(2010-02-28):
貌似这型号的板子有个通病 就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