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板CPU复位和PG偏低

楼主(2008-10-13):
故障:845杂板CPU复位(0.45V)和PG(0.17V)偏低.其它电压正常
请问谁有思路,通常这样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有无电压啊,你要说清楚点啊

网友:
主板上电是有电压的!!

网友:
CPU复位电压低,一般是北桥工作电压不正常,南桥没有复位北桥,CPU复位点的上拉电阻不正常,北桥本体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