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行幅宽,枕形失真,而且都不可调。(已修好)

楼主(2008-10-13):
优派E70F,行幅宽,枕形失真,而且都不可调。TIP122是好的,S校正管2个全是10N20的场效应,其中一个带散热片的正常,不带散热片的B-C极短路,换新品后正常,也不热,过一会再关机用表量还是B-C极短路。高手帮看一下!
[
]

网友:
看看下阻尼管有么有问题

网友:
把你烧的那个10N20 周围都换了就可以了。好像是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引着的总烧。

网友:
谢谢两位,阻尼二极管代换过了,不行。10N20周围是有几个件还没换过,一会试下。
换了新的10N20,在没烧坏之前,图像还是不正常。

网友:
像三楼师傅说的那样,把2个10N20都换新的了,还有TIP122,在下面是有个二极管软穿了,换新后就正常了。此机已修好!特别感谢!

网友:
你能告诉大家是哪一个二极管软击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