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电就吱吱响。。。

楼主(2008-10-13):
今天接了二个电源,其中一块电源,插上市后,内部吱吱响 。绿线对地短路后,可以启动,而且电压也是正常的。
另一块电源,插上市电后,内部有轻微的吱吱响,,都可以启动的。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哪儿造成的?  查,所有的电容都没有鼓包的现象。。。。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确认"内部的滤波电容都没有问题的",楼主能介绍一下具体的方法吗.

网友:
可能是开关管和快速管负载太大了.

网友:
  通电无电压输出,电源内发出吱吱声(转贴)

  这是电源过载或无负载的典型特征。先仔细检查各个元件,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等。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1的表面已烧黑,而且电路板也给烧黑了。找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下,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击穿的。接上电源,可风扇不转,吱吱声依然。用万用表量+12V输出只有+0.2V,+5V只有0.1V。这说明元件被击穿时电源启动自保护。测量初级和次级开关管,发现初级开关管中有一个已损坏,用相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故障排除,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