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通电,不显示。

楼主(2008-10-13):
向请问下各位高手,在没有开后盖的情况下,通电,电源灯是亮的,不显示。第一怀疑是什么问题????第二怀疑是什么?

网友:
第一行管,第二还是行管。。。。。。。。。。。。。。。。

网友:
你先好好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
不的话你悠远学不会

网友:
你连基本的东西都 不知道怎么修呀。还是拿 给专业维修的吧。不然只会把故障搞大

网友:
第一怀疑你的显示器坏了,第二还是怀疑你的显示器坏了

网友:
你听有没有短路的声音 滴 滴声响..
或者是 支 支的响那是高压包打火..
最重要就是查看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