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普生1600K3不打印???

楼主(2008-10-13):
自检可以打印,电脑打印不打,测得接口部份门电路短路,焊下接口芯片后不短路了,找了个KIII的板子上面的接口芯片换上后,不短路,接在电脑上面还是不提示找到新硬件。点打印也不打印,原来的接口芯片是  EPSON  E05B24YA  换上的还是一样的芯片,不短路了,可是还是不打印。门电路74LS05没有坏所以没有换。现在没有招了,请大家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K3的接口是74LS06不是05

网友:
把74LS06也换了吧,门阵有没有焊好呢?

网友:
还是接口芯片,要不看看保险电阻

网友:
接口芯片一定坏了。门阵都烧了。接口一定坏了。还有看看接口的排阻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已修复!!谢谢大家。

由于我当时测的时候门电路74LS06的有几脚对地阻值是700多欧所以就以为是对的没有换,后来我找了个好的板子测了比较一下阻值是1400左右。然后把它换了就好了。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