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急需高人指点

楼主(2008-10-13):
硬盘在BIOS里面检测出是迈拓牌子。检测不出来多少G 他后面是个英文。
在别人机器上也读不出来。就好像是没挂一样没反应。硬盘能加电 能响应
请问大侠 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谁能帮帮我吗?我是菜鸟 对这方面薄弱。 我这硬盘 还有救,吗

网友:
是不是显示Maxtor Calipso或是显示Maxtor N40p
如果是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楼主你的硬盘固件坏了,
没有专业的修盘工具是搞不定的了.
先去排除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