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的怪问题

楼主(2008-10-13):
MS- 6788主板开机时能正常使用。进到系统后运行大软件数小时后死机,再开机能通电就点不亮。诊断卡上没显示。量CPU有电压,压北桥和CPU没反应 按开关4秒也关不断电源。过10多分钟后开机诊断卡跑13,但还是开不了机,过数天后能正常使用,再重复上面的故障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AMI bios诊断卡
12为   如果設定了“每次開機時,都設定COMS的初始狀態”,或是(END)鍵被按下,則設定CMOS的初始狀態準備關閉DMA以及中斷控制器
13  为 己經關閉視訊的顯示,並且設定了B-埠的初始狀態準備開始設定晶片組的初始狀態
开机诊断卡跑13
coms清除再看看

网友:
外围的东西是否更换(如电源等),最好除了主板全部更换,各处电压是否正常,看看南桥空焊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BIOS后跑2A 但显示器也没反应。再通电2分钟后拔电源再通电诊断卡上没显示代码。另外BIOS刷新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有东西都换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我用手按住南北桥(包括CPU, IO ,BIOS,时钟)也没变化!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虚焊的,或者我按得不够力??

网友:
你的手指真多一次性按那么多东西.

网友:
有没修过这种问题的大虾啊?我现在不知道该在那里下手。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重点检查检查

网友:
除虚焊外,可怕元件(比如南北桥等)性能不良,死机后用手摸各元件温度有无不良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摸南北桥等(包括MOS管)并没有高热,也有正常的温升

网友:
这主板放了一晚后能开机了热机一分钟左右关了再开诊断卡跑2A。一分钟后,再开就没显示了~

网友(2009-02-27):
这种主板我遇过空焊的毛病,表现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换了电源什么的试过了没有啊
死机?
你把板上的电容全换了看OK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