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C1.....26循环代码一例

楼主(2008-10-13):
今天接到一块顶星TM-845PE8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后黑屏,诊断卡显示C1.....26后又循环,走C1还有些停顿.先换内存,再换电源,无效.测内存供电为2.6V,正常。根据经验,有如下思路,或是时钟故障,或是I/O不良,再或是BIOS程序故障。
     测时钟频率,为14.312M,略低,换晶振,测得频率为14.318正常,但故障存在。换I/O86327HF-AW,仍不行,最后上顶星官网下载BIOS文件,刷后OK。
     将主板装入机箱,发现保存不住CMOS信息。查得是电池座不良,最后只好拆下主板再更换。
    值得一提的是,该主板BIOS芯片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没有插座,在刷好后焊的时候,第一次没有焊好,走了一些弯路,因为它的引脚都是包在芯片周围的,很难在一个平面上,焊接时容易虚焊。我是一个针脚一个针脚的用万用表把焊盘测了一遍才发现有三个脚没焊好的。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
     还有,在焊接I/O时也费了一些周折,首先要注意在引脚上涂些焊膏,风枪多吹些时候,等到用镊子一碰I/O能动时再把它取下来,切忌心急,不能直接用镊子往下拉,否则容易把引脚折弯、折断甚至掀起、折断焊盘造成主板报废。取下后,要刮好焊盘,因为引脚很多,不容易对齐,要小心,对齐后,先用铬铁焊住四个角上的引脚,把别的引脚一一对正,再用风枪加热焊好,最后要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排除焊连的和虚焊的(可用镊子刮一下,有活动的即为虚焊)。
     总结:此例故障较复杂,也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刷BIOS是关键,因为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所以我先换了I/O,若是先刷BIOS,也许I/O就不用换了。晶振是应该换的。

网友:
祝贺楼主解决了问题,同时觉得楼主焊功尚须加强。

网友:
跑26而黑的,一般是先刷BIOS,个人认为你在14.318上做没意义,因为如果CLK出了问题,那就跑不到26了,应该有复位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不错.同时希望各位多给我们新手一些焊接芯片的经验.
有一次换网卡,取下来上不上去了,狂晕.
后来还是我师傅搞定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好,值得借鉴。少走弯路,维修变的愉快多了。

网友:
I/O先用铬铁焊住四个角上的引脚,把别的引脚一一对正,再用风枪加热焊好,最后要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排除焊连的和虚焊的(可用镊子刮一下,有活动的即为虚焊)。
好办法,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