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按开关后里面嗒嗒响,电源灯不亮,在线急等!!!

楼主(2008-10-13):
我这里的一台爱国者17显示器按开关后里面嗒嗒响,电源灯不亮,现在无从下手,求教各位老大,先谢谢了!!!

网友:
短路!查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建议你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80V +50V  +12V  +7V  -14V 有没有,你讲现象负载有短路,CPU及行场芯片没工作。

网友:
我看应该先查行管////

网友:
我记得美格的发生类似现象,好象是电源部份某个电阻坏了.但决不是继电器的问题,不知道爱国者的也会会是同理呢,参考下

网友:
对显示器维修不是很精通的朋友来说.对于这种电源保护性故障有一个基本的检修思路.依次断开开关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有光耦的要注意不能从取样电压之前断)断开那组电源输出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

网友:
谢了,现在已经解决了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行管坏了,把行管去掉就不会响了,现更换行管后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最好接个假负载,然后来判断是电源还是行!
这个可能性是行!

网友:
啊,居然解决了啊,刚看到,呵呵,
行管啊,开来推测正确,哈哈!

网友:
一般行的损坏几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