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BIOS后跑C1……1D-26,不能亮机

楼主(2008-10-13):
EP-8K9A7I主板保存BIOS后,俄罗斯卡由C1开始跑,跑到1D-26就止了,不亮机……查相关资料知1D的意思是调用CMOS设置……26要查主板和内存……查了内存的电压、时钟、MAB、MDQS、MDQM都无问题,不知道该查哪里了?求助中……

网友:
你清零一下COMS看一下啊说不定你是在COMS里设置出错

网友:
刷BIOS
换芯片刷BIOS

网友:
换了芯片刷BIOS,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