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看了很多资料,说是判断南桥可以测AD线,但AD线在哪呀,如何去找测点呀
请高手指点
资料

网友:
pci a面14脚对地阻值,不知道有没有回答错?

网友:
可以用打阻卡打PCI的32条AD线阻值,正常的话是一致的.另外的A14脚是南桥的SB3.3v供电,正常阻值在200-300左右.

网友:
谢谢啊.
是不是PCI的AD线就是南桥的啊.
请各位高手多给一点这样的资料

网友:
是的,AD线通入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