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打比方,学电子——用一种全新的方法讲述电子及维修知识(一)

楼主(2008-10-13):
    我在学习中,感到电子知识比较抽象,理论知识比较难理解,对初学者来说存在入门障碍。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觉得电子知识和我们身边的事物有类似之处,通过类比可轻松理解艰深难懂的理论,所以开创此帖,陆续增加,希望给初学者以启发,也欢迎同行交流、指正,如有好的思路请不吝赐教。下面开始言归正传.
    第一讲:供电、时钟、复位
    供电、时钟、复位是数字电路的三大基本工作条件。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就是打仗的基础,人无粮,马无草料,枪无弹,车无油还打什么仗?供电就是电路的粮草,就是满足电路工作条件的电压,没有电电器就不能工作,我们不能在停电后点上蜡烛看电视吧。电是动力之源,这很好理解。正如粮食要用布袋盛,子弹要装箱,汽油要用油桶一样,各种物资需要不同的供给方式,电路上各个元件的供电要求也不一样,有的要求电压高,有的要求电压低,有的要求提供大电流等等,这就要求供电电路提供不同的供电方式。

    我们都看过**会开幕式,其中有一段是展示活字印刷术的,由800多名战士表演的,他们钻在道具字模里,该什么时候起立,该什么时候蹲下,彼此看不到,但一丝不乱,一点不错,除了战士们的敬业精神外,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每人有一个耳机,耳机里播放的是节拍,就和做广播体操的“1234567822345678……”一样。谁在哪个节点起立,谁在哪个节点蹲下,都按照程序来,才能完成这样的表演。时钟就是起这样的作用。电脑里各个设备工作速度不一样,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按部就班地展开工作呢?用时钟,也就是给他们喊号子,快的喊一个号干一下,慢的喊两个号、三个号甚至十个号干一下,每个设备都清楚喊号时应该完成什么工作,和自己打交道的设备喊哪个号子就会和自己联系,自己应该在喊哪个号子时去联系别的设备,这样,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没有统一的节拍就全乱套了。
    现在我们来看舞蹈《千手观音》,开始时演员会都会摆一个预备姿势,其中邰丽华站在最前面,其余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位置,手的摆放也都有一定之规,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有的伸直,有的弯曲。接到老师的开始手势后就开始表演。如果她们到别处演出(相当于电脑关机后再开机),开始时也还会摆出相同的姿势,再或者说她们排练时如果有人错了(相当于电脑中途死机),也要退回到开始姿势再开始,而不会我行我素。继续自己刚才的动作,那也就一直错下去了。复位的作用相似于此,各个设备复位的过程就是“归零”,回到自己最初的状态,比如CPU把存储的数据归零,不然就会影响重新开始的计算的结果,应该注意的是,归零是各自归零,归零到自己的“零”,就是自己的原始状态,而不是都归零到相同的状态,正如千手观音只有邰丽华在最前面,而不是所有人都在前面(也不可能)
    通过上面的类比,我们就能理解数字电路这三个基本工作条件了。
    第二讲:地线
    初学电子时,不了解地线,总爱与大地相联系,看接地符号也觉得别扭,心想既然接地都是连在一起的,干吗不在电路图上直接画连在一起呢?
    通俗地理解,地线就是是一个公共电压参考点,电压为0V,别的点的电压都以此为基准,比地线高的为正,比地线低的为负。地线与大地无联系,并不是与大地连在一起的。
    地线上没有电压?不一定。在显示器中有“热地”、“冷地”之分,“热地”是交流电直接整流出来的直流电的地,标志是300V滤波电容的负极,而经过变压器隔离之后整流出来的直流电的地就是“冷地”,标志是行管散热片。“热地”与“冷地”之间有100多伏的电压,接触“热地“会触电的!彩电,彩显等的开关电源电路中的开关变压器的初级这边的地是热地,而在次级这边的地就是冷地。在维修时最好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只要不同时接触到供电和地就可以避免触电,可以很好的解决在修理中热地会电人的危险。
    地线上没电流或电流小?大错特错!这是受到三相四线制交流电的误导。在交流电中,因为电压、电流有相位差,所以相加的结果地线中电流最小。在电子电路中,恰恰相反,地线上的电流是整个电器中最大的。因为电流大,所以地线的压降也大,发热量更大,我们看到线所有路板上的地都是大面积的铜箔,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降低电阻。我们不妨把地线比喻成大地,不管多高山上的水,下雨也好,下雪也好,最终都会落到大地上,汇集成江河。电路中不管哪个回路,不管工作电压是高是低,最后都要回到地线形成通路,所以地线上电流最大。
    跑线路时,跑到供电停止,跑到地线停止,所有的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在电路图中一般直接画接地符号,简化了图纸,便于分析。
    在维修中,经常需要对地打阻值,因为正常电路中对地阻值有个正常范围,如果太小,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如果太大或无穷大,说明有断路的地方。
    电路中经常有元件需要接地,接地一般是为了屏蔽干扰,增强电路的稳定性。
    主板电路中电阻偶有接地的,电感很少有接地的,有大量的电容接地。电容分两种,一种是电解电容,都是供电的滤波电容,为了供电稳定,容量较大,一般100微法以上。还有一种是高频旁路电容,容量几十皮法,是为了旁路高频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第三讲 待续

网友:
顶!跟一个听不动他讲课的大学教授读书,还不如跟一个讲课动听易懂的普通老师!
期盼待续

网友:
说得不错,看得明白,期待待续的早点出来

网友:
谢谢5楼的提醒,对于第2点热地冷地的表述我完全同意,我的表述可能不是很清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按你的说法改了我的帖子。对于第1点交流电的地线先断我没有过多的了解,我考虑,交流电火线地线一进一出,电流应该是相等的。我所说的地线是三相四线制上的供电线地线,不是家庭用电的地线。欢迎探讨。

网友:
真是不错,第三节何时出?

网友:
讲得不错,期待下一讲!

网友:
第三至第六讲已另帖发出,欢迎阅读并提意见。

网友:
看了,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讲得不错,期待下一讲!!!

网友:
写得好,这样学起来就容易一些,期待下一部

网友:
似懂非懂。。。。

呵呵~~~

学习中。。。。

网友:
很是受益啊。。谢谢。。。。。

网友:
看起来挺简明,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