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5

楼主(2008-10-13):
一联想的品牌机,845的板子,一杂牌显卡(估计后来加上的)插显卡跑到25,不插显卡跑到26,并听到3声短响。这个症状可以判定是显卡坏了吗,由于是上门的客户,客户又不让把机子搬回测一下,所以只好明天带个显卡再去弄,由于看到以前的25专题贴,也有分析说是北桥有问题的,请老师进来看看,这个机子的情况,北桥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代码为25是内存问题,也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大~因为不接显卡也不能跑完~

网友:
带上显卡为妙,再烧条内存。

网友:
有时候AGP槽坏也有可能.

网友:
   代换试试   我认为是内存   也有其他问题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用手压一压北桥看看!

网友:
25大多都是显卡没过,你可以换个显卡,还有就是测下AGP的供电,供电不正常换显卡也是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北桥有问题或是显卡滤波电容!

网友:
估计bios问题居多

网友:
今天忙了一天还没去弄,明天才过去看看。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
今天带了内存和显卡,首先换显卡,加电,听到了熟悉的嘟的一声。果然是显卡有问题,我觉得跑25还是先考虑显卡,排除显卡后再考虑主板,内存应该没多大问题,能过了C1,内存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