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的问题

楼主(2008-10-13):
故障现象是本子加电后自动几秒钟后自动启动,按照论坛里的方法检查了一下,换了一块CMOS电池,当时是好了,可第二天发现故障重新出现,检查后发现新换的CMOS电池完全没有了电压。万用表测量CMOS电池和主板连接的插针两端电阻为0.
现在只能用主电池始终插在本子里才能保证CMOS信息不丢失。在这样的情况下,NC6000的使用是正常的。
在此请教一下,故障可能是在哪里?

网友:
可能有短路了,你小心的量一下了!

网友:
应该是那里短路了,查一下COMS电池电路所经过的元器件是否损坏,如电容、二极管、电阻等。

网友:
正在努力中,感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