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2掉电

楼主(2008-10-13):
开机刚进系统掉电,或是进BIOS一会掉电。断电,不知是哪里问题,听说是漏电,不知是真是假,谁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如果你是在外接适配器的情况掉电,而用电池开机不掉电的话,重点排查适配器及电源接口虚焊与否。如果都有掉电,排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补焊一下CPU 供电芯片和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明基7000的本    也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排除散热   供电芯片都加焊了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实在没办法  去焊了北桥  运气不好 扳子给挂了    希望知道有高手碰到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老大你不会先做南桥啊

网友:
掉电

做北桥是正确的要用设备

网友:
有做北桥做好的吗,现在无计可施了

网友:
看看温控有没有问题噢!

网友:
我有台是HPDV1000。。开机就掉电。。电流可上到一点多。。在我这放了有半个月。。现在再看开机都没反应了。。还在手上呢

网友:
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