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S4 不接信号亮绿灯 谁有维修经验

楼主(2008-10-13):
飞利浦150S4 故障:黑屏 接不接信号都亮指示亮绿灯 写了EEProm 指示灯就不亮了 不知道是不是写错了 是网上下的
应该是AD板的故障吧? AD没什么维修经验 无非是查电压 写mcu和rom 如果谁有mcu和EEProm资料 请上传一下 再不然就换
通用版(不好换 50针扁平排线 没这种转接口)
谁有修过这款类似的故障 请指点一下
维修经验
黑屏

网友:
可能是写MCU软件了,绿灯不正常,24C16里面的数据也易损坏,写错这个也会不开机!黑屏可以看下电源电压,本身150S4容易坏12V和3.3V中间的那个稳压管,飞利蒲多款都有这个毛病!
对于50接口的屏的驱动板,代用的也有啊!乐华B.RT.MA4B(RSDS)的驱动板就是直接支持!

网友:
12v和3.3V都正常稳定 中间的10v稳压管也好的 我看别的帖子 这部机器上有5v电压?

网友:
搞得头都大了 重写了rom(24c16) 有时候能开机 但插信号也显示:注意信号断
大部分时候干脆都不能开机